昭阳E43A加电不亮 通病

楼主(2014-08-28):
修了好几台了   加电不亮  感觉像显卡  做了依旧  刷了BIOS  现象依旧   换CPU现象还是一样,电流上风扇裸板测试1.14--1.23--1,18-1.11.09不动了 还有中电流是直接上到1.30左右  就死电流了 ,目前只发现这两种,应该还有其他现象,大家都可以量一下USB口的黄色大电容,给USB口供电的。其中有一个测量是短路的,但是不是他坏了  而是它旁边的八角小芯片短路的,他是给USB转5v的,换了就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遇到同样机子研究一下。

网友:
是吗?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5V 短路吗?我记得联想USB口坏 会造成不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 注意I一下

网友:
几台型号都是一样马?是通病吗?

网友:
一般还是不要先刷BIOS,除非通病明显的BIOS故障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故障,以后接到就验证一下呵呵,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遇到USB数据线短路造成开机特别慢的

网友:
贸然做桥风险太大了,,一般的机子还好说。。IBM的机子都是灌黑胶。

网友:
刚好我手里有一台,还没修好,明天去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后来了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现象一样,可惜不是那个故障

网友(2016-09-25):
这个机子还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SL410K有时USB坏会报错

网友:
遇到过这个 学习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  不过下次遇到了  是通病的话就可以秒了

网友:
14年发的 今年还能遇到这个问题 ·· 看来真是通病的一种

网友:
谢谢,帮了大忙

网友:
秒杀哦
秒杀哦秒杀哦

网友:
昭阳算老机器了  现在遇到得比较少   不过以前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