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A求助。

楼主(2014-08-28):
接到一台Y471A  , 拿过来是电源不通电, 插电池正常。  拆机检测 没明显外伤, 后来发现待机下能充电,一触发电流就掉0了,  关机之后就又能充电了。    求思路   大神们! 电池换过, 没有击穿短路。

网友:
单单用电源也正常, 一插电池电流就掉0 。 无比蛋疼。

网友:
充电电流查查看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击穿没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保护隔离和适配器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