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FM2主板CPU供电故障?

楼主(2014-08-28):
七彩虹 FM2主板,CPU发热,诊断卡供电都正常,
显示R5,不动。万用表在线测量CPU VCORE有1.8V
还有的是1.3V,,,,测场管,下管的D与S蜂呜,
所有下管 都是如此???坏坏一个两个,难道全部下
场都坏啦?

网友:
把CPU供电的那个模块焊下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短路了

网友:
刚查过资料,上的5800KCPU,电压是1.4V,上假负载AM2的,测不到电压,上CPU
(也算胆大,不在要)打阻值没有短路。开机,测有的管子是1.8V(相当于高压
啦),有的管子是1.3V正常!看样子只能把管了拆下来了,但我不通不会几个管
管子一起坏吧?

网友A:
第一次见到VCORE产生还不一样的。。。

网友:
可以拆下所有下管测量下对地阻值情况,一般下管击穿短路的话,也会影响上管S级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VCORE产生还不一样的。。。

他可能是测量的位置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是测量的位置出错了。

我也觉得是。。。。

网友:
测量错了位置吧,不是CPU供电的问题,要是他的 问题,你触发了,就会电源保护!反正会掉电的!

网友:
CPU不发烫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