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5G41T-M LX3 PLUS 无复位修复

楼主(2014-08-28):
今接修一张P5G41T-MLX3 PLUS主板,故障现像为上电复位灯不亮,不跑码。首先把供电时钟复位测一遍。内存1.5V,桥1.1V,总线1.2VCPU1.08V。查时钟:     PCI-E     A13A14     100M波形频率正常,  PCI  B16  33M时钟波形频率正常。PCI复位CI  A15 0V没复位。这主板采用的IONCT5571D,挨个把供电查了个遍,3.3V正常,IOCLK48M,PCICLK33M正常,当查到RESETCON#时发现电压只有0.5V,是这的问题?
沿着这脚跑线到一个822电阻,发现另一端为3.3V。果断把这个822的电阻换掉,上电RESETCON#已经为3.3V了,诊断卡一路跑码,亮机OK
左上角的那个822电阻

大家多支持下哈

 会员7612342元2023-1-19 19:30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虽说华硕822容易坏 ,可是具体到哪一个  还是需要扎实的基础去一步步排查的,有图有真相,值得借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明确,虽说华硕822容易坏 ,可是具体到哪一个  还是需要扎实的基础去一步步排查的,有图有真相,值 ...

这里换的822排阻应该是起到IO 复位信号上拉作用的。

网友:
LZ,分享下图吧,要么私密289501793@qq.com谢谢喽!

网友:
没图,只找到个IO的

网友:
RESETCON  怎么一下就跑到822 去了 楼主忘了上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换的822排阻应该是起到IO 复位信号上拉作用的。

这里是上拉,其他的要去按时序找!!并不是每个华硕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华硕822容易坏

网友:
822到处都是坏的

网友(2014-09-28):
我发现华硕的822是不是很容易虚焊呀

网友:
这里换的822排阻应该是起到IO 复位信号上拉作用的。

网友:
我接手的p5g41t-m lx3也是不跑马,复位灯不亮,没搞好。

网友:
华硕的就是通病多,故障杂

网友(2014-10-30):
华硕故意用不好的822排阻。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822   不过开两次有不行了 换了几个822了  还是这里的问题   我还在找啊

网友(2015-03-31):
  伤不起的华硕呀

网友:
为什么类似的问题我没有修好。,我原来板是没有复位,测时也是这个脚只有0.5V了,这个脚链接到一个0402小黑电阻,取下小黑电阻测击穿了。然后不装此小电阻上电后测此脚电压为3.3V了然后A15脚复位也有了,,但是却跑码d0-98-cc。于是我换上一个新的822电阻,但是依然跑DO-98-CC,此刻此脚电压只有1.8V了而不是3.3V。
不知道什么原因,郁闷中。请高手指教。。板号:P5G41T-M LX3 PLUS R2.0

网友:
不错啊,这样通病华硕我还真不没修过啊,

网友(2015-05-02):
能叫你一声大神吗???老牛逼了~~~~学到一招~~~额,楼主能不能把电路图分享一下,ric-54007@163.com
多谢多谢~~~

网友:
IO的复位电压不正常呗?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下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