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205用来植球可以吗?

楼主(2014-08-28):
普通的气泵式风枪温度不均匀,波动大,经常把桥吹坏,AT8205听说是柔和旋转风,是不是效果好一点呢

网友:
你直接弄到BGA上就可以把。

网友:
可以植球  把风嘴去掉就可以了  去掉钢网植球的时候风量调小一点  别把球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