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t510i 通病

楼主(2014-08-28):
think t510i 开机掉电 进win7 pe 掉电但是进winxp pe 正常 ,怀疑bios 刷过现象依旧,看cpu背面有个nec大电容(不是nec牌子的)和大多数人一样看到此电容一切问题都归到它身上 直接更换 换成330uf钽电容 5个,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晕 这时无思路 了 ,测主板各电压都正常 ,用 手触碰主板零件看有无异常,发现cpu 座下面 的金属场效应管u68特别发烫 更换后ok(换这个场管需注意 打箭头的不是第一脚不是照着场管上的小圆点 尔是方向相反 拆的时候注意看下),上论坛看一下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我想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A:
这种电容老是要出问题

网友:
现在没有坏的,早晚都要坏,,一定不去换原来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老是要出问题

人家不是說了不是電容問題嗎?

网友:
是铁壳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怎么不附上图加以说明呢,这样就更让人看的明白了

网友:
楼主没相机吗?

网友:
今天刚刚下到一个和楼主的一样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加一些散热的可以吗

网友:
铁壳管惹的

网友:
铁壳子的问题在论坛差不多都知道了。换起来那是相当的烦人

网友:
能发现问题还好,如果是我那个芯片肯定装反,最好贴个图,看让我们看那个芯片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刚好有一台T510 不过我后面是没有NEC电容的 哦

网友:
NEC电容的很易坏

网友:
T510I还没修过 IBM也用铁管了现在

网友:
是B460的那种吗?没有修过这款机器。

网友(2019-01-16):
这款铁壳的还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