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c 拆机过后无线网卡不能启动

楼主(2014-08-28):
联想E430C拆机过后无线网络不能使用。无法开启无线网卡。 按住Fn+F9,弹出无线网卡开启和关闭的黑色对话框,点击后,右下角的无线网卡是个大红叉(操作系统的无线连接已经启用),点击Win7系统的错误检测,提示没有开启无线网卡的硬件开关。可是,无论我通过F9来开启关闭多少次无线网卡,始终起不了效果。右下角的无线网卡还是大红叉,无法扫描无线网络。我卸载了无线网卡的驱动,重启后Win7自动安装硬件及驱动,F9仍然不能正常开启无线网卡。
已成功修复:开机F1进bios,找到这项config--network--wireless LAN radio  把off改成on,将bios中的无线网络打开,终于搞OK! 注:这是在拆机的时候把BIOS电池归零了,才产生无线网卡不能启动,发此贴是让同行少走点弯路。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吧,怎么来维修间故事了,

网友:
无线还是比较好搞的,被雷击的有线网卡就没那么好修了。

网友:
E430修过很多了,但是都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纳闷呀, 就是软开关开不起,一把打叉, 后来在BIOS里面改了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拔BIOS电池了,认不到还是

网友(2017-10-12):
这个问题好奇怪  期待你能解决0.0

网友:
无线网卡一般问题还是很少的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无线网卡的问题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开启。。。。。。

网友(2021-05-30):
我也是搞了半天,原来是BIOS里的无线关闭了,比较纳闷!

网友:
这个我还没遇到

网友:
联想白名单

网友:
遇到过好多联想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