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进水加电掉电

楼主(2014-08-28):
本机来的时候说是不显示,我把机器拆开看到键盘接口那有点水 桥上还有点水,我擦干净后测量了一下各个电感没有短路的。可是电流跑到0.4几A在跳变几下 到0.24A就掉电了,我在瞬间测量了一下电压、电压都出来了 不少电压。如果除了桥下面还有水的话、那里会有问提啊?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谢谢!
掉电

网友:
如果桥上有水,最好把桥取了,看看下面有没有腐蚀

网友:
先重植桥看看吧

网友:
先取下桥看看吧,桥下进水,那要换桥了.................

网友:
0.4是不过cpu吧,先换下CPU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是检查进水的地方。80%是那进水引起的。

网友:
先放进烤箱烤两个小时在说。。PC板层有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