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M-P31主板 USB口不行

楼主(2014-08-28):
MSI  H61M-P31主板  USB口不行   插上USB鼠标灯是亮的  就是用不了   还有网卡不行   可以找到网卡驱动  插上网线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  求解决  另外求一张点位图

网友:
看看USB数据对地短不!

网友A:
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用黑表笔接USB中间两个针,对地值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用黑表笔接USB中间两个针,对地值500左右!

或者在BIOS设置一下,是不是吧他们关掉了@,不会的话,在EXIT一项中吧BIOS出厂化一下!

网友:
用表笔测量下!!USB中间2脚数据正常不!!!不行进BIOS恢复出厂值一下

网友:
估计是被雷打了,换个网卡芯片吧,再看看USB的保险和排阻有没有问题,要是南桥也有问题,拿就只能换桥了,貌似这块板没有PC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红表笔接地,用黑表笔接USB中间两个针,对地值500左右!

和网卡一起的那个USB口有一个脚的对地值只有0.002  其他的都有0.445左右

网友:
全部usb都不行估计桥挂了

网友:
对地值这么小,肯定挂了!需要换桥了!

网友:
这样估计PCH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都南桥问题

网友:
没有搞了 跟客户讲桥坏了  他直接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