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1872fg开机时序

楼主(2014-08-28):
一台机主板,不触发
io是f71872fg,时序是75-72-71-76,75是连接开机键的,72是发给南桥的,71是南桥返回到io的,76是ps_on的,测量75脚有3.3-0-3.3跳变,72也有跳变,而71没有跳变是0v,76更没有了,跑线路发现71脚直连74hc08d芯片的5脚,查74hc08d是与门,5脚是输入脚,不是输出脚
71脚不是输入脚吗,应该对应的是输出脚,但74hc08d的5脚是输入脚,跑了一下线路,发现只有5脚与71脚相连,再没其他线路
请问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看你什么主板了,只有把主板的型号,说下,才能分析下,不同厂家,设计不太一样,大概,你换换IO,大概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到 你  说的是桥没有发出SLP_S3信号啊 ,看看桥的工作条件啊 ,有条件的话说明是 桥坏啊

网友:
思路错了 SLP#3到IO和那个芯片的5脚 你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具备了么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是我马虎了,io的71脚连着74hc08d的5脚和南桥,我昨天仔细跑了一下线,才发现71脚进南桥的线,我把io的71脚挑起,摁开机键后测南桥的输出线是0v,无跳变,估计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