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进水

楼主(2014-08-28):
  客户拿过来按下开机建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上 待机0.06 开机0.04到低了 拆机后发现进过水 但是没有腐蚀 用酒精刷洗后 开机正常了 速度装机 装得快拆的也快 等机子凉了 再开机故障依旧 继续拆发现南桥上面两个电容 有一个有点腐蚀 用表量有阻止 在网上找了半天电路图没有找到 心想换了再说吧 换了开机了 心想机子凉了再试试 凉机赵开 好了哈哈 小电容阻止小了肯定 量了量 3.3v 一边是地线 肯定有点拉低 bols里认不到硬盘 水是进到南桥附近 想找电路图看看是不是小电阻的事 有电路图的朋友给发一下

网友:
华硕的电路图不是一般的难找

网友:
去淘宝看看吧,,先更换硬盘试试,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论坛里找不到的话网上也很难找了

网友:
淘宝上找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只找到了 K 的 没看到A 的。你要是找到了 就传上来份吧

网友:
华硕不 开放电路图啊  ,只有点位图啊

网友:
去 淘宝看看啊

网友:
先洗掉在仔细看看有没电阻烂了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