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关机后电源不关闭

楼主(2014-08-28):
大家好,请问下ATX电源关机后电源不关闭的问题,确定是电源问题,换电源测试正常,使用正常的,电压正常,就是关机不正常,测试短接绿线启动正常,断开绿线后电源不关闭,去维修电源那的师傅说仪器测试也测不出问题

网友:
  检查关机短路

网友:
查绿线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