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今天接到2台K43SD REV4.1的机子。一台是只有5V不出3.3V,看论坛里面说这3.3V是由5V转换来的,不知道是哪个芯片?求详细芯片型号,没
。一台微短5v对地0.几欧,烧鸡烧不出来,待机偏高0.07这样待机芯片发烫。
华硕

网友:
短路的话烧鸡一定是可以烧出来的额尤其是0.几欧的大短,3.3v是由5v转换过来的这个还没有见过

网友:
当然是待机电压的芯片了,与5V的的芯片应该是同一个如51123,51125之类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5VAO转3VAO,,你的是3VAO没电压还是3VSUS没有电压 这两个电压区别大了。

网友:
谁有华硕K43SD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