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流程编辑修改

楼主(2014-08-28):
在原始固件上对28流程编辑修改

启蒙教程求一个,谢谢!

美女镇楼

网友A:
对于初学者一个简单的方法,找微码前两位相同的通刷28模块。从读写加入LOG开始。最简单也实用的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一个简单的方法,找微码前两位相同的通刷28模块。从读写加入LOG开始。最简单也实用的法子

这个会了,就是单纯想自己编辑修改

网友:
1640以下的板都可以自己写,包括1820 4KV老架构的,不过写不是容易的事,28流程

网友:
这个估计大家都想知道,可是没人愿意说。

网友:
挺好修改的,把备份下来的28模块用WINHEX打开 然后进行编辑,不过你先要了解流程的含义以及参数才可以的。 建议你还是先参考一下通刷的流程。

网友:
他是问,那些流程的参数哪来的

网友:
这个搞懂,基本都是高手。

网友(2014-10-21):
我也想知道,关键还是要弄懂流程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一个简单的方法,找微码前两位相同的通刷28模块。从读写加入LOG开始。最简单也实用的法子

微码shi什么,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