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开机10秒后掉电

楼主(2014-08-28):
HP431开机10秒后掉电

网友A:
显示没有,如果显示了,先排除简单的再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开机10S 是触发开始还是亮屏开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没有,如果显示了,先排除简单的再加焊显卡试试。

这是什么原理啊,上次一个ASUS  A42J 也是进系统十秒左右就掉电,我为搞好,给别人修了,修好以后拿回来,他说是显卡坏了,换了一个显卡。真搞不懂。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进系统之前掉电的话,SB的可能性大一点,如果进系统后掉电的话,那就是NB的可能性大了。不过也不能排除缺少供电,楼主好好查查,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开机后掉电前能不能显示啊?电流上到多少掉的。掉电后能否再次开机

网友:
cpu 换了 试试  换cpu

网友:
显示掉了  还是不显示掉

网友:
有没有EC 机器不加电

网友:
是不是你没装好散热的

网友:
有时候同行也不给你真实的故障,故意去误导你,还不如论坛里的,真心说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