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420 I3独显掉电

楼主(2014-08-28):
E420不加电,更换D92580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跳到0.6A左右掉电,可以再次出发,有谁搞过的?
掉电

网友:
供电没出完。

网友:
正常是掉一次再起来的,电流低啦,看下是不是CPU电压没起来

网友:
此机子通病就是D92580

网友:
掉电,应该是少了某组电压

网友:
你在没掉电的时候量下各组电压正常吗?那个没出来就修哪个

网友:
看看时序看看电压缺哪个

网友:
在掉电前量下各大供电、是否有电压没有产生,0。6A应该除了CPU供电和CPU集显供电外的电压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