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故障代码的含义

楼主(2014-08-28):
     今天有一台台式机,出现了的代码说明书上没有是“8f8f”,CPU风扇也转,内存没问题,北桥南区也有正常,哪位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麻烦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是没复位呢?我看你复位灯都在亮

网友:
8F . 软磁盘已检查,该磁碟将作初始准备,随后配备软磁碟。 .
90 . 软磁碟配置结束;将测试硬磁碟的存在。 硬盘控制器进行初始化。
查硬盘初始化或刷BIOS

网友:
二楼说的对,复位灯亮着呢,还看什么代码,这根本就是没跑码,显什么只是你测试卡的问题。

网友B:
说一下什么板子,量下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喽!只看代码不准,要一点点测量的!

网友:
没复位!!!!!!先把复位修出来

网友C:
种种情况很难靠跑码来找故障的,下个电路图好好看看,看看CPURST、PFMRST等是否正常。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好好排查一下IO吧

网友:
貌似没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复位呢?我看你复位灯都在亮

怎样设置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什么板子,量下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喽!只看代码不准,要一点点测量的!

怎样检查CPU的供电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种种情况很难靠跑码来找故障的,下个电路图好好看看,看看CPURST、PFMRST等是否正常。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 ...

应该跟CPU供电有关系,怎样检查CPU的供电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