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请各位有经验的帮忙说一下这个机子的的问题大概在哪里,已经碰到两台这样的了

楼主(2014-08-28):
故障描述: 经常会在开机的时候自动重启,但是又不一定每次都这样。进去系统之后大部分都能正常稳定,烤机软件业测试过。能稳定运行一两个小时。

根据各位的经验会是哪一块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排除法,先。电源,内存

网友:
内存不会自动重启吧 我觉得是IO 跟电源

网友A:
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没电的话也会这样,再看看跳帽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COMS电池有没有电,没电的话也会这样,再看看跳帽上有没有电压!

谢谢你 解决了,为什么coms没电了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解决了,为什么coms没电了会这样呢

记住就好了,很多问题!是BIOS不能保存这样的!

网友:
是品牌机吧,品牌机有的设计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