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NP-Q328内屏白线跳动问题?

楼主(2014-08-28):
内屏显示花屏,白线跳动,外接VGA显示器正常,测了屏线也没发现断线之类的,由于没有另外的屏测试就不知道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遇到过的高手能帮我判断下吗?

网友:
屏问题啊 很明显

网友:
哇哈哈 不是屏的问题,一是屏线二是供电 ,供电的概率很大  我前天碰到个神州的 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100%屏的问题

网友:
测LVDS对地阻值和LCDVCC电压。不对就是屏问题了。个人感觉屏的问题占了很大概率

网友:
感觉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感觉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好像屏有问题呀

网友:
但是屏显示的线会跳变,以前遇到过显卡故障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咯

网友:
打一下LVDS阻值,如果都正常,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换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不会错

网友:
屏线 。和屏供电,都正常在查下RGB三基色信号

网友:
屏坏。。鉴定完毕。。

网友:
百分之80屏坏,这型号的屏很容易坏的,修了很多了

网友:
等两天屏到了回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