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A1530A维修

楼主(2014-08-28):
一台优派的显示器电源板开关管烧炸,取下开关管,EA1530A旁边有几个贴片电容也短路了,把EA1530A取下,电容就不短路了,两个配件一换还是不来电压,仔细一看发现EA1530A的二脚有个电阻通到开关管的G的烧糊了,一时找不到图纸,求助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22到47欧,二极管是并联在电阻上

网友:
你装47欧的吧,我修的板子烧掉全是装47欧的

网友:
楼上是正解。你随便装一个吧,,。装上最好先不要上开关管,要学会习惯性打一下G级有没有波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都不大,,,几十欧的就行

网友:
LS的都理解错了  我换了10K电阻就好了 不知LZ修好了么?

网友:
修好了没? 电源板

网友:
10 -47基本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没修好,换板了,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网友:
时间最宝贵,辛苦花好长时间修出来的的板,在淘宝上只值10-20元,所以现在20分钟搞不定的,都统统换板

网友:
找个别的机子上用的看看吧,, 要不从坏板上看一看

网友:
6楼..你牛.10K啊...一般遇见的都是22-4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