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点不亮了,待机0.016,

楼主(2014-08-28):
一台华硕K43SD的机子,待机0.016,按开关后,电流到0.109左右上不去,CPU,显卡无供电子,内存供电正常,后给电池放下电现在一插电就自动开机,电流0.109,开关无法正常关机!

补充内容 (2014-8-29 09:56):
此板已修复

网友:
排查一下是不是雷击的。从EC触发这里开始查 有图纸最好

网友:
查下+1.05V的PCH供电有没有,桥的RTCRST#及电源好信号,

网友:
华硕的机子 特别是K4XX系列,最好是先确定BIOS无问题。

网友:
查什么供电没有开启,自动上电不要管,修好了就不会自动上电了

网友:
既然知道了供电没有出来,那就查

网友:
对,先把供电搞好

网友A:
主板修好了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修好了感谢大家回复

修哪里了?发个贴分享一下

网友:
问题就是无+12VS
12VS是由12VSUS

这个5个角的芯片也找不到,我就3角跟4角直接连在一起,开机电流一直跑到亮机了
这样做不知道能用多久

这是芯片位置图,就在EC旁边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值得收藏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使用很久

网友:
华硕的机子现在不太好修了

网友:
先把供电搞好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查到那边的,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网友:
分组供电没出来 先修分组啊呀

网友:
很可能又是二级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查到那边的,能不能分享一下呀

这块板是无显卡CPU供电,显卡供电DJ=EC就是RT8202,供电正常EN角无电压,在查CPU管理95831 供电开启,意外发现无VDD VCCP无5V供电,就跟着这线索一直查找,CPU这个供电点位图叫P_VCORE_VDD_20,经查找这电压经过一路电路由+5VS转换而来!最后查到问题所在,其实这问题挺简单的,由于没在图纸花费大量时间去查了,我是用K43JV图纸做参考加这板点位图一起使用!

网友:
电压不全 ,先把供电修全后再说吧

网友:
查下io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子玩死人~!

网友:
供电没出,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写个BIOS 试试 BIOS坏得多

网友:
图纸或点位发个

网友:
我有台K45DR待机0.1多,没修自动好了,然后过了几天又返修,悲剧

网友:
华硕现在这个机型的机器 问题比较的多

网友:
很多电压都没有出来哦

网友:
你好看下3v5v转换部分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分享一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