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楼主(2014-08-28):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thinkpad sl410K的
笔记本
,客户送修的故障是键盘进系统一会儿就不能用了,键盘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有时开机报错:0210 :stuck key 27,只要出现以上报错,进系统后键盘肯定不能用,我已经过换EC芯片了,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查些什么地方 。
开机报错

网友:
EC查了就刷个 BIOS EC有BIOS刷EC的 。

网友:
量量键盘接口到EC 的阻值,首先你应该先排除系统,刷BIOS,换EC,不行再说

网友:
在工厂里面的时候也遇到过换SB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