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3无CPU供电。

楼主(2014-08-28):
如题。待机0.01。触发后0.15。无CPU供电。测量40脚5V  1 脚2脚1.0V。VID5 4 3 为1.08V。VR-ON 3.3V。两个VBST 4.85V。换过芯片,当时能过开机使用正常用。关机过两个小时就是这前的现象。换过上下管。VBST电容。 求助。。。

补充内容 (2014-8-30 12:41):
我把芯片4567脚相连的电容都换了,。昨天放了一晚上,今天能开机。客户已经拿回去了,等结果。

网友A:
查芯片到开关管G有没有断线或者微短。或者2.2阻值变大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到开关管G有没有断线或者微短。或者2.2阻值变大等。

谢谢回复,上管G集对地阻值564。下管的为464。两个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C:
触发后0.15,你确定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上管G集对地阻值564。下管的为464。两个电阻阻值正常。

哥们 ,我说的是G级到芯片端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触发后0.15,你确定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

你好。我粗略了量了一下,3 5V 转换 1.5V转换。之类的,我都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后0.15,你确定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

集显最少也该在0.3X-0.6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粗略了量了一下,3 5V 转换 1.5V转换。之类的,我都量了。

感觉的话这个电流有点偏低,但是不一定

网友D:
32脚要为高和12脚要为低电平。37脚也测测。或者把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 ,我说的是G级到芯片端的线

量了,没有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了,没有断线。

现在你就打打G级有没有瞬间波出来。没有就差芯片的供电 开启  频率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脚要为高和12脚要为低电平。37脚也测测。或者把滤波电容换掉。

我这个机器就是不能冷却。现在又可以开机了。测到12脚1.0V。32脚一直为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就打打G级有没有瞬间波出来。没有就差芯片的供电 开启  频率设定

在无CPU供电的情况下。G极没有瞬间波形。开启有。供电有。VID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后0.15,你确定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

应该都出来了吧,,RV_ON都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无CPU供电的情况下。G极没有瞬间波形。开启有。供电有。VID有。

频率设定有没有 tonsel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脚要为高和12脚要为低电平。37脚也测测。或者把滤波电容换掉。

哥们。你弄反了吧。DPRSLPVR为高就深度睡眠了哦、12脚为低是停止CPU工作。

网友:
把这个芯片的条件、各个信号量一下,不要测一点就放弃了!如果确定其他供电都出来了,就差cpu供电了,你还怕啥啊。就围着cpu供电芯片转,我就不信搞不定!

网友:
确定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每个脚打一下值,记一下电压,再加热看能不能用,然后好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定有没有 tonsel

有1.7V。。不开机的时候,12脚的确为低电平。

网友E:
先排除CPU供电有没短路,26脚的5V供电有没,查下上下管的G、D、S极与芯片相连的线路和FB线路有没开路短路现象,你那有没示波器,抓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CPU供电有没短路,26脚的5V供电有没,查下上下管的G、D、S极与芯片相连的线路和FB线路有没开路短路现 ...

谢谢,只有FB线路没有量,今早上一来,开机,发现。VID组合不正常。我直接把VID5 4 3连在一起了,测试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只有FB线路没有量,今早上一来,开机,发现。VID组合不正常。我直接把VID5 4 3连在一起了,测试中 ...

VID组合是芯片在检测到不同的CPU而发出不同的VID组合电压,期待你后续的维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D组合是芯片在检测到不同的CPU而发出不同的VID组合电压,期待你后续的维修结果,

故障没变,不过我发现。就算开不了机。电流只有0.17。让它就这样过十多分钟。关掉再开,就能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7V。。不开机的时候,12脚的确为低电平。

照这个查,休眠开关对不对?

网友:
上电只有0.15应该不是修CPU电压,肯定有其它电压没有出来,楼主你先查一查

网友(2017-08-12):
修好了吗,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