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40 1G D3调分辨率黑屏

楼主(2014-08-28):
本人对显卡没有维修经验,在此请教各位。手里一块七彩虹GT240 1G D3显卡,在低分辨率下可以显示,分辨率稍微调到800*600就会黑屏,更别提高分辨率了。开机一切正常,就是进系统高于800*600分辨率黑屏。
试过几个版 本的驱动,故障依旧。用户说晚上用还好好的,早上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

网友:
我有一个也和这个差不多,换分辨率就黑,,但重启就好了,,如再换还黑屏,,,

网友A:
不应该是驱动,重做系统,也不行。驱动换了好几个,像N卡驱动应该很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驱动,重做系统,也不行。驱动换了好几个,像N卡驱动应该很好搞。

那就打打三基色和行场对地阻值

网友C:
估计要刷bios 试一下!

网友D:
换显卡试了吗?
要确定  独立显卡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显卡试了吗?
要确定  独立显卡工作了!

换显卡了,正常使用。唯这块是这个毛病。在低分辨率下看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显卡型号也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刷bios 试一下!

刷显卡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打打三基色和行场对地阻值

学习一下。

网友E:
和三基色没关系,和行场也没关系,只要显示了就没关系,应该 用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打打驱动再试试,我遇到过,打打驱动就好了!换个显示器也试试!

网友F:
查查核心供电电压对不对,然后刷BIOS  在打打数据角的值,最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三基色没关系,和行场也没关系,只要显示了就没关系,应该 用驱动人生,或者驱动精灵,打打驱动再试试, ...

显示器也换了,驱动也换了几个。故障依旧。
这个卡以前装系统什么的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核心供电电压对不对,然后刷BIOS  在打打数据角的值,最后刷BIOS

感谢,我来查查资料。刷BIOS。

网友:
不行加焊下GPU

网友:
说错了 最后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