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集显报警7声

楼主(2014-08-28):
集显的机器 报警7声,看论坛上是CPU的问题。已经更换过几个CPU,南桥,刷过BIOS。还是这个故障。有人遇到过吗。
补充内容 (2014-8-29 15:14):
各位我可能未表达清楚。。。是intel I5的机器,集显的。 北桥和显卡都在CPU内部的吧。所以先换CPU。再刷BIOS。再换的南桥。。
补充内容 (2014-8-29 15:16):
原装的是,HM57的南桥,我换上去的是HM55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看论坛是可以互换的。HM57可以代替HM55 就不知道HM55的能不能代换HM57的
补充内容 (2014-9-1 12:04):
此机已经修复,更换HM57南桥后,修复。。。HM55南桥,不能代换HM57
刷BIOS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AMD 的就干桥,,或者检查下排线跟屏幕,没有检查到屏幕有的dell机器也会报警

网友:
量下CPU到显卡 的信号

网友:
七声北桥嘛。加焊不行重植不行就换北桥吧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7声不是北桥吗?通病

网友:
小小白又和大神们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八成是北桥的问题吧,加捍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就是桥的事

网友:
是AMD的北桥吧,干北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啊 不是CPU

网友:
七声是 北桥的 问题啊 ,加焊北桥看看啊

网友:
一般容易出在北桥,量下RTCVCC有没有被拉低,屏接口供电、屏线等,十有八九可以找出问题,

网友:
N是INTEL的板子 集成的是北桥 加焊北桥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滴滴两声报警 不间断报警 开机上电电流跑1.5左右,没跞变, 有谁修过是哪里问题? 换过U 一样,各点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七声想都不用想干北桥再说

网友:
7声北桥,8声显卡

网友A:
7声好像我一直是测不跑马直接杀北桥,不知道为啥楼主杀了南桥和CPU
shahuhu001
这机器没北桥
详情

网友:
加焊过两台北桥,好了

网友:
屏线不接也是会报警吧

网友:
换个COMS电池试试

网友:
屏线看一下呢,还有测试一下接口几组信号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AMD 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器

网友:
HM57南桥,已在订货的路上,各位再帮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
可以代换 记得代换后刷bios

网友:
屏没接是8声警,7声不是U就是北桥

网友:
dell的机器 屏线没插也会报警,有一次屏先断了一根。。蛋疼啊

网友:
换桥吧!桥的问题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更换HM57南桥后,修复。。。HM55南桥,不能代换HM57

网友:
7声响是显卡,

网友:
9成9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声好像我一直是测不跑马直接杀北桥,不知道为啥楼主杀了南桥和CPU
这机器没北桥

网友:
AMD的修了不少,,,INTEL集显的还真没修到过,,记下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
都是桥的问题。已经修过几台了,估计是这芯片本身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