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4Z五声报警

楼主(2014-08-28):
一客户拿来DELL XPS说是不亮机,插电开机报警,数了下是五声报警,扣下小电池放了下电,然后换了个新的上去;亮机好了,反复试了几次,又开始五声报警了,报价,让客户留机维修.
拆开量了下显卡晶振,发现无波形,重新加焊了下,又把谐振电容也加焊了下,再次开机OK;反复开机数次也没问题了.

网友A:
晶振一般不会坏的,楼主还不如加焊桥试试

网友B:
老赵 本子又回来了 你看着办

网友C:
一个星期看来要反修,呵呵,晶振一般不会坏,坏也是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赵 本子又回来了 你看着办

你就趟在那做你的白日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晶振一般不会坏的,楼主还不如加焊桥试试

机器都修好了,为什么要动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星期看来要反修,呵呵,晶振一般不会坏,坏也是进水。

鸟人一个......................

网友:
看来我要去买个示波器

网友C:
楼主干麻,骂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机器都修好了,为什么要动桥呢?

桥空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E:
我现在有台XPS14z。时亮时不亮。不亮有报4声。5声。7声 我换板还是报7声,现在怀疑屏上有问题

网友:
难题不好解决呀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空焊的情况比较多

我还重来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干麻,骂人,

你不安好心,眼緾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有台XPS14z。时亮时不亮。不亮有报4声。5声。7声 我换板还是报7声,现在怀疑屏上有问题

你换U试过么?

网友:
板载的I7CPU  怎么换呀,

网友:
示波器,修机还是很方便的。这东西就是贵了点

网友:
这个故障我碰到过,但不是晶振问题,换了小电池还是时好时坏,后来它不知怎的自己好了,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