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问题求指教。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怀疑是病毒

楼主(2014-08-28):
一台式机 和一笔记本都出现这个问题!
问题如下:鼠标能动却不能点击
开机什么一切正常,比如开个网页好鼠标没法点击了。键盘一切正常,打开任务管理器一会可能鼠标又能点击了!一会不定时又会不能点击。
系统硬盘全格了,鼠标换了。外接设备没得光驱什么都卸了。问题依旧,难道是bios问题只能刷bios了吗 这是病毒否?ps2接口鼠标问题依旧!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A:
我没有遇见过 不过你说有两台出现一样的问题??
希望有遇见的朋友能帮助你

网友B:
遇到一个七喜的,在料板上拆了一南桥,装上能进系统,但一会就出现,什么都不动了,鼠标没法点击,但鼠标可以移动的,,后来换个新南桥好了,,,

网友C:
我的笔记本也出现过,但我做了个系统就好了,你的我就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D:
应该不是病毒的问题吧。我没遇到过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算了台式机就换版了。笔记本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见过 不过你说有两台出现一样的问题??
希望有遇见的朋友能帮助你

是啊 所以我怀疑是病毒

网友E:
病毒的话格盘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病毒的话格盘应该就好了啊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好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好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见过 不过你说有两台出现一样的问题??
希望有遇见的朋友能帮助你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好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个七喜的,在料板上拆了一南桥,装上能进系统,但一会就出现,什么都不动了,鼠标没法点击,但鼠标可 ...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好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笔记本也出现过,但我做了个系统就好了,你的我就不知道什么问题,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后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病毒的问题吧。我没遇到过也不知道咋回事。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后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病毒的话格盘应该就好了啊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后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管用什么鼠标都一样!应该是病毒。。只是到鼠标去了

网友:
这也是个奇巴故障呢

网友:
鼠标坏了    还是得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好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 ...

哦,这个真没见过哦,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两台机器都接上了坏的鼠标,山寨货害人。楼主你试鼠标干嘛不把以前的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解决!什么都换了都没搞定。最后还是鼠标问题,只要不插以前的鼠标就一切正常 插了过后系统就完蛋不 ...

换系统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