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70 0.56不前进

楼主(2014-08-28):
联想G570 la-6753p
触发上电0.56-0.58不动
测量各大供电,都是正常的(集显供电未出来,听说跑马之后才出来的。)
经过我的测量,SYS_PWROK信号都发给PCH桥了,但就是不发出PLT_RST#信号。
我更换过5个桥了,全是翻新桥问题还是一样。我擦
郁闷了,我把桥拆了测量PLT_RST#信号也跟U2相连接的,这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彻底头爆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pm——dram——pwrgd 都正常发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4-8-29 15:06):
问题已经修复,是电阻脱落导致了,桥复位没有发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4-8-29 19:04):
经过本次维修、让我体会到了。深刻意识到了。做事要认真,以及细心。
不能盲目地需求快速解决方案。

网友A:
没有平台复位?
要是没有后级拉低 建议继续查 桥发出复位的条件 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平台复位?
要是没有后级拉低 建议继续查 桥发出复位的条件 B

桥发出复位的条件,就是图中PM_DRAM_PWRGD和h—cpupwrgd两个信号吗,我在板上只是查到了PM_DRAM_PWRGD 由于板子没有编号找不到CPUPWRGD相连接的零件,
请问版主还有什么信号导致不发出复位的了?》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上拉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上啦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发出复位的条件,就是图中PM_DRAM_PWRGD和h—cpupwrgd两个信号吗,我在板上只是查到了PM_DRAM_PWRGD 由 ...

你都换了好几个桥了 不该是桥的问题了
注意 时钟,还有就是查查有没有什么元件少了……

网友:
那就查PCH条件。时钟,几个PG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还没满足,供电,时钟IC

网友C:
桥发出的PLTRST#信号对地阻值有没异常?桥的25M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发出的PLTRST#信号对地阻值有没异常?桥的25M晶振是否起振。

不起振,能发送别的信号?都跑0.5了啊
PLT_RST#信号肯定正常了,500左右。

网友:
有没有换cup试试

网友:
跟着时序走,现在查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换了好几个桥了 不该是桥的问题了
注意 时钟,还有就是查查有没有什么元件少了……

感谢版主的提醒,今日我仔细认真看了一下主板。
发现桥供的1.8没有。一个0欧姆电阻掉了。
我把他补上去就好了。

网友:
怎么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