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教进水焊盘腐蚀掉了的,如何飞线。

楼主(2014-08-28):
如题所示,经常遇到很多进水机器,芯片引脚的焊盘都掉了。  QFN封装的补焊盘我觉得相当困难,在此发帖借鉴哈朋友们的方法。(相信很多人都为QFN封装的芯片引脚飞线出来而烦恼)。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

网友:
这个好飞呀,引脚这么长,先把线飞上去,再焊芯片!!华硕那些我都飞过,这个好飞!!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法
1.  不取下芯片 直接用漆包线飞到引脚上、
2.取下芯片 漆包线飞好 后焊接芯片

网友B:
这个 好飞啊 ,找根 铜线,放在原来焊盘的位置,用绿油 固定好,另外一边找到连接点焊上,风枪吹上芯片就ok了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先把飞线的漆去掉 再飞线。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铜丝上锡然后布线,用红胶 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好飞啊 ,找根 铜线,放在原来焊盘的位置,用绿油 固定好,另外一边找到连接点焊上,风枪吹上芯片就ok ...

这里也可以直接用铜线从焊盘对应相连外围元器件位置上飞到芯片对应引脚进行固定即可。

网友D:
我的是直接跟客户说,怕不稳定,直接换板,很少加这种线的

网友:
QFN封装的还补什么焊盘又不是BGA直接飞线不就好咯。

网友:
高清无码啊,拿吸锡线吧,就是从吸锡带上面撤点下来,因为这上门的细,放在原焊盘上门,加焊芯片自己多注意点 别让线和别的引脚连在一起 基本都没事的。

网友:
这个好飞阿,从PIN上接出来

网友:
先把芯片取下来,把线飞到芯片引脚上,再把芯片焊到板上啊

网友:
挺细心的,而且分析的不错,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法
1.  不取下芯片 直接用漆包线飞到引脚上、
2.取下芯片 漆包线飞好 后焊接芯片

版主,这个16脚是VIN主供电,用漆包线能行么,我接主供电一般线都用的粗点,学的时候师傅说粗点要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先把飞线的漆去掉 再飞线。细心点就行了

QFN这种不取芯片从旁边看去引脚太小了。只有一个小点,难焊的很 。

网友:
没有引过所以没有发言权,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直接跟客户说,怕不稳定,直接换板,很少加这种线的

这还是迅维的学员?换板流,你去学技术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迅维的学员?换板流,你去学技术干啥

技术只是我赚钱的一种辅助,如果面临选择赚钱和技术,我会选择赚钱,我是不是迅维好像跟这个无关吧

网友:
只有天意版主说的两种办法了,楼主可以试试,只熟悉了。哪种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