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55M-E32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8-28):
故障:不通电        昨天 快下班时客户拿来一块MSI 1156针脚的主板来,说是不通电!
维修思路:
      我拿到板子插上ATX 电源!测3VSB 为0V,开关针脚有5V,短接开关没反应,量CMOS 电压3.3v,再量针帽电压为0V,量到这心想这样的情况不定断线,还有就是电容‘,桥空焊,桥坏,.先一步步测量,拿针帽,测得有CMOS 电压3.3v,有3。3V电池电压,断线就不存在了!那问题就是电容击穿‘和桥空焊了!测量桥边的电容和IO边的电容没有发现有击穿的 。此时判断只有桥空焊和坏了!如坏的话从CMOS 电压3.3v接到针帽上,会拉底·!先拉过来看看!此时有3。3SB了!短接开关可以通电了·!说明桥问题!加焊桥的话成功率不高!那只有外接一个3。3V 电压到针帽里!找来两个电阻,472和822从5VSB分压!分压得出电压接到针帽里!此板修复成功!

第一次写贴子,请大神们多多指教。图片上传,不知哪去了!

网友A:
搞不懂,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既然3.3的COMS跳帽跳上去会被拉低,那你直接拉一根3.3到CMOS跳帽就不会被拉低?

网友:
这里CMOS跳线帽电压为O,楼主也可以断开此测试点后级相连的稳压二极管等元器件判断故障,一般南桥本身短路损坏也会拉低此电压。

网友:
排除法用的非常好。这样修才有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既然3.3的COMS跳帽跳上去会被拉低,那你直接拉一根3.3到CMOS跳帽就不会被拉低?

COMS的电压不是直接电池上的电压,是经电阻出来的,内阻大,起码比LZ做的分压内阻大得多,接过去就会被拉低

网友:
这主板还有检测点的标识,不错啊

网友:
这样也行,佩服,怎么不跑电路把此板修好,这样才能体现技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的电压不是直接电池上的电压,是经电阻出来的,内阻大,起码比LZ做的分压内阻大得多,接过去就会被拉 ...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吧。他说的是跳帽为O。什么情况下才为0 .既然为0 你加一个3.3在0的上面你说是0还是3.3?

网友:
排除法用的非常好。这样修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既然3.3的COMS跳帽跳上去会被拉低,那你直接拉一根3.3到CMOS跳帽就不会被拉低?

这里3.3VSB和3.3V电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CMOS电池的电压应该是3.3VSB,此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这里直接外接3.3V电压到CMOS跳帽不会被拉低,是因为这个电压是开机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3.3VSB和3.3V电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CMOS电池的电压应该是3.3VSB,此电压在主板待机时候就会产生 ...

那你不要CMOS的3.3电压 ,你给我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要CMOS的3.3电压 ,你给我试试能不能开机?

不能开机,这个电压也是南桥的待机条件之一,这里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D:
这是ERP作用,估计还是有断路地方要么肖特基二极管坏掉了!

网友:
分压飞线是需要分析很久

网友:
MSI的板子也出这故障

网友:
V星的板子还是好搞一些,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说的对,加焊我就没有见过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不能算是桥问题吧

网友:
跳帽电压如果给桥拉低!!你飞根线就能解决!!不太懂什么意思!!如果拉低你飞多少电压过去一样给拉低!!如果这块板使用是ERP!!3.3VSB在你没按下开关机针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开机,这个电压也是南桥的待机条件之一,这里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3。3V触发之后出来!!那么请问RTCRST#3.3VSB都没有 ,按下开关针也能触发嚒!!!VCCRTC电路都没正常!!!怎么触发之后才给它3.3V嚒!!

网友:
为了这个帖子我专门下了图纸看了下,触发之后才有的3VSB,
补充:不好意思看错了,EUP没用在触发电路,你们接着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ERP作用,估计还是有断路地方要么肖特基二极管坏掉了!

楼上正解,肯定不是拉低的,是3VSB没产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