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发图,就文字说下维修的戴尔问题吧

楼主(2014-08-28):
虽然是文字,在怎么样也提供一下维修思路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搞懂,懂的大神说下。戴尔型号忘记了,但是是一台台式机,拿到手跑80,上电就是80,那就是不跑码了,不跑码就先放了个电,还是一样,只有拆下来了,拆下来直接通电,自动上电,不知道戴尔是个什么时序,竟然电压都有了,就是没有CPU核心电压,就开始查这个芯片工作条件和开启,开启有,VCC电压只有2.2V,我就开始跑线跑出来的线路是这样的,我还是反推吧,31角VCC接一个电容一个0欧姆电阻,还接两个并联电阻,全是直通的。两个并联电阻两个线路都是合成一条线路连接着一个电容,一个稳压二极管,在连接着一个稳压二极管,在连接着一个8角芯片,(小电容电阻没说),顺推就是8角芯片输出12V,经过稳压12V二极管,稳压12V出来经过稳压4V二极管出来,经过一个滤波电容,通过一条线连接的两个电阻,过去就变成了2.2v,我当时是这么一个思路,我怀疑是VCC出来的电容拉低的电压,还是并联电阻,还是芯片 ,大概就这么几个。因为198的电阻后路都是正常电压,所以我段了前级的电容,依然是2.2V,我就这么想,试着断开后级两个198电阻,电压就是1.2V,断一个是1.8V,我对并联不太了解就只好直接这样去判断了,直接从电阻后级电容飞一个4V飞到前级电容去,看是芯片拉低,还是电阻,电阻测得是348,并联的我没太多去想,反正最后通电就有4V  上电亮机了,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为什么会拉低2V的电压,当然排除了电容和芯片。我对并联不太懂,懂的麻烦回复我一下。至于自动上电,装机之后就不上电了,这是戴尔的习惯吧,我写的文字希望有人看得懂,我不会发图。还是分享下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
不上图,看得挺累

网友A:
不太好回答你的问题,说的有点含糊!不过那两个分压电阻?VCC也不应该是4V,应该是12v或者是5V

网友:
我觉得2个电阻应该分压电阻吧!!12经过二极管压降11、3V在经过二极管10.6V!至于你说再经过稳压4V二极管!到并联电阻只有2.2V!!!是不是电阻坏了阻值变大了导致电压不正常!!你拆下来量过电阻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回答你的问题,说的有点含糊!不过那两个分压电阻?VCC也不应该是4V,应该是12v或者是5V

现在好了,测得也是4.1V,一直试机没问题,我也觉得是5V,可能是稳压管的问题吧,转5V转成4.1V

网友B:
发贴时点高级模式,在里在有一个图片上传,先将图片上传好,再写文字,在对应位置插入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贴时点高级模式,在里在有一个图片上传,先将图片上传好,再写文字,在对应位置插入图片。

哦哦,知道了,下次试试

网友: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