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3VPCU和5VPCU的电感对地值是多少?

楼主(2014-08-28):
独立显卡的,无待机电压,测量3VPCU对地阻值很小,只有9左右,5VPCU的电感对地值是22左右,感觉偏低,正常的板子一般是多少为正常呢?我用可调电源加3V烧了一下3VPCU处电流不大,只有0.4A左右。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几百左右吧 300-500左右。你这有短路呢。

网友:
3V和 5V对地阻值最小不能小于30欧,也就是说你那块板有短路,烧板吧

网友:
9可是有点低了 查查后级吧

网友:
好像180左右。。这款机的待机芯片很容易坏,更换试试看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严刑逼供。。。。

网友:
这么低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试300多吧

网友:
你是不是通过电再量阻值的?

网友:
是通过二极管档测量的, 今天用烧鸡法没有效果,3VPCU加电,电流只有0.32左右,最后查跟3VPCU相关的IC,发现读卡器下面的KBC IT8502E上面有个洞,拆掉后,通电3v待机出来了5v也出来了。奇怪的是3VPCU对地阻值正常了,300多,5VPCU还是22左右,不过之前我换过了电源管理芯片,那个芯片也短路了。没有IT8502E备件,等来了在看看还有故障吗?

网友:
把EC换一个来试试看吧

网友:
EC今天换上去,待机好了,待机电流0.23,触发后电流直冲2点多A掉电,一查内存供电有短路,该机桥供电电感和VCC_CORE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是多少?我测量都很低,

网友:
换待机芯片一般都可以

网友:
待机芯片跟EC一起换应该就可以

网友:
拆掉待机芯片,如果还是一样哪就是后级短路八成是EC

网友:
阻值应该是在300-500之间

网友:
你那机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