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白屏

楼主(2014-08-28):
今修一台苹果A1286白屏,开机有声音。版号:820-2850-A   版型:K18主板。CPU:I5-450M   显卡:N11P-GE1-W-A3.  来的时候开机白屏,刚刚接机不到5分钟花屏了。(是在白屏的基础上花屏的,并没有图像显示)。无疑显卡问题,直接做了显卡,好了不花屏了,但是还是白屏,本论坛看到许多大师纷纷讨论,最终还是失败告终。本人结合了其中一个大师说什么网上的150左右的显卡都是打磨的没有相信直接在网上订了一块,装上去了还是一样白屏。无语了
我滴神!我彻底服了。现在我的一个苹果工厂的朋友说,此机器是要改电路的,说是由于显卡供电不足,但是我看多图纸显卡的供电时在0.75-0.9之间是正常的。恰好我的机器显卡供电就是0.9 正常的啊!现在机器不知道如何修下去了。望各位大师大姐师兄师妹给个提示啊!我脑子不机灵,搞不定啊!拜托各位了

网友A:
苹果本子认不到硬盘也是白屏的,你可以插上U盘,开机按住ALT见不放,过一会,看下屏幕上面有没有显示

网友:
楼上说滴对,硬盘或者系统有问题的时候也是白屏的,这个你注意一下。

网友:
苹果机不进系统是白屏的,我遇到过

网友B:
苹果开机白屏是正常的。装上系统就对了。开机按信OPTION

网友C:
得先判断是 系统问题还是  硬件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苹果本子认不到硬盘也是白屏的,你可以插上U盘,开机按住ALT见不放,过一会,看下屏幕上面有没有显示

这个问题我还是懂的!确定是硬件问题!就是不知道主板哪里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开机白屏是正常的。装上系统就对了。开机按信OPTION

这个问题都是简单问题啊!我很肯定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先判断是 系统问题还是  硬件的问题

硬件问题 有修过这样的机器吗?

网友:
那就按照普通机器的思路修修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还是懂的!确定是硬件问题!就是不知道主板哪里不正常了
说不定会有收获

网友:
昨天也弄到了一台,版本号820-2585-A,2010年款,I7-2720QM,8G,AMD HD 6750M。故障跟你的差不多,开机白屏后进入WIN8系统,还没进系统桌面就蓝屏了,由于手头一时没有硬盘可以替换,用U盘启动失败,先拆开来看看,里面两个散热风扇出口基本上都被堵死了,清理后复原。后来不知道在诊断选项里选了,好不容易进入了WIN8系统,一进系统马上就更新了显卡驱动,在更新驱动前屏幕也花过一次,但没死机,瞬间又恢复了,在更新驱动的过程中屏幕又花了一次,花的很厉害屏幕都位移了,后来又自动复原了。驱动更新后,重新启动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反复多次暂时还没有花屏过,现在正在看电影测试,暂时还没什么故障出现。显卡很烫,手都碰不得,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苹果的没修过,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下屏线那边

网友:
开机就是白屏  等一下赛

网友:
硬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开机白苹果正常稍等1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