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203VW用发热后,就会白屏!换过驱动板!

楼主(2014-08-28):
AOC 203VW用发热后,就会白屏!换过拆机的驱动板!问题是一样的,难道这款是有通病?

电源板输出各路电压都正常。由于这款显示器的灯管接口比较特殊,没有通用的高压条跟电源板能够替换的了,所以没办法替换电源板跟高压板来试!

这款的具体现象是,冷机的时候,开机都正常,用办个小时后,开关机,就会在显示LOGO的地方,白屏,然后过了LOGO后 显示画面正常!

再用久一点 就会出现开机白屏,然后黑屏,然后又白屏,就一直白下去,如果你关掉开关,再开,有可能能正常显示,如果再关,再开,可能又白屏!

发热后,白屏几率很大!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呢?

电源板上面的输出滤波电容全部换过!问题依旧!

(这款机器的高压开启是这样的,初始为0V 开关开启后,是4.2V左右,持续高电平)

网友A:
换跟屏线试试吧或者用橡皮擦擦下,我遇到过显示一段时间花屏,白屏的,是屏线接口氧化了

网友B: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电源板的故障,最终我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可以换这个板,用双灯的板就行,你改一下中间的灯管的接口,也可以改成四灯的,可以改的。中间接口,一个大的,是两个灯

网友:
是扇热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跟屏线试试吧或者用橡皮擦擦下,我遇到过显示一段时间花屏,白屏的,是屏线接口氧化了

驱动板跟屏线 都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电源板的故障,最终我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可以换这个板,用双灯的板就行,你改一下中间 ...

这款机器的高压开启条件是 持续高压,好像跟其他的有点相反,我想用通用的电源高压板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跟屏线 都换过!

额,那就往逻辑板上面查查看吧,上面有给屏幕升压供电的电路,也会发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那就往逻辑板上面查查看吧,上面有给屏幕升压供电的电路,也会发热的

白屏情况下,屏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屏情况下,屏供电正常!

叉分信号呢

网友:
白屏情况下,屏供电等电压有0.2-0.3V左右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的高压开启条件是 持续高压,好像跟其他的有点相反,我想用通用的电源高压板试试!

有反向的,但很少,可以用个三极管反向,大多是持续的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反向的,但很少,可以用个三极管反向,大多是持续的高压

明天换个通用电源板试试,!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时好时坏的机器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反向的,但很少,可以用个三极管反向,大多是持续的高压

今天换了双灯的电源板,接了4根线,5V,12V供电,ON,GND 开机就白屏!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故障可能是屏逻辑版芯片拷机发热导致虚焊出现的白屏,建议加焊芯片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故障可能是屏逻辑版芯片拷机发热导致虚焊出现的白屏,建议加焊芯片来看

我今天改用双灯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了4条线,12V  5V 供电,ON ,GND,开机就白屏!

网友E:
你先排除屏的可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先排除屏的可能啊

我估计也就是屏跟屏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F:
慢慢白屏只可能是逻辑版的问题。一般都是大芯片虚焊。白屏。屏供电正常。那就是其他信号发热。虚焊。建议用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慢慢白屏只可能是逻辑版的问题。一般都是大芯片虚焊。白屏。屏供电正常。那就是其他信号发热。虚焊。建议用 ...

你说的是屏电路上面的大芯片吗?我用烙铁加焊了下,还是一样!

网友G:
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个屏试下。

这个是20寸的AOC屏 没有替换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屏电路上面的大芯片吗?我用烙铁加焊了下,还是一样!

加了烙铁后。再加松香。让后用风枪整体加热。不然单单烙铁。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看热闹 到现在我看楼主 屏到底好不好都没弄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也就是屏跟屏电路的问题了

你就别估计了,东西都在你手上,你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给大家一个正确是 答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就别估计了,东西都在你手上,你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给大家一个正确是 答案啊

没办法,技术有限,所以才请教啊!

今天查屏供电,在白屏情况下,屏供电上面的12V 降到5V

是5V通过一个IC 升压到12V的,MAX1778芯片,没有PDF,没办法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技术有限,所以才请教啊!

今天查屏供电,在白屏情况下,屏供电上面的12V 降到5V

没PDF就换个那个IC啊

网友H:
说明温度过高后才会白屏 你应该先排除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明温度过高后才会白屏 你应该先排除电容

屏电路的电容吗?打个点的电容,我都测试过,没有短路的

网友:
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