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L730 重启无法找到硬盘

楼主(2014-08-28):
正常可以开机,进系统重启就找不到硬盘了, 硬盘也转,南桥也换了,求招
硬盘

网友:
是不是中间的电容有点性能不良也

网友:
硬盘转要看是怎么转,是否有敲盘的声音,或是只有供电而没有数据传输。

网友:
我修到过东芝有时不认硬盘的,是硬盘供电不正常,5V只有4.6V,,,

网友:
是不是中间的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