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块hp g4笔记本 r13主板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4-08-28):
笔记本还能开机 故障是屏幕颜色不对主板型号DAOR13MB6E1  烧毁元件位号是PQ37

网友:
有人破洞还能修复.楼主至少修修看.多个经验

网友:
不敢下手 怕修烂主板

网友:
如果不影响中间层就可以修复。

网友:
你这芯片也是有腐蚀的吧,和客户沟通好,把烧过的地方刮干净不要短路再换一个好的上去试试看

网友:
这样还能显示啊

网友:
和客户沟通好试试了

网友:
能亮机说明还没烧到要点,问题不大

网友:
MOS管周围应该没多少信号线。都是供电。刮干净了再说。

网友:
唉,以前遇到这样的版直接报客户换版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可以 亮机啊  这板够可以 啊

网友:
这样的板还是直接换好,免 了过不了几天又坏了

网友:
这是双显卡的,PQ37是显卡供电的上管,PU8是显卡供电芯片。应该是没有显卡供电,现在主板采用的CPU集显,而你所说的屏幕颜色不对,你试下接个外屏是否故障一样,一样的话就得先换个CPU试下。外接正常的话就得考虑屏、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我板我不怎么喜欢修。

网友:
这个PQ37是VGA_CORE供电的上管………………。

网友:
烧成这样直接换板吧

网友:
既然可以亮机    还是修修看吧   希望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