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5v电压偏高造成不跑马

楼主(2014-08-28):
主板+5v电压偏高到7.4V造成 南北桥 内存 复位供电 都偏高 开机直接显示77代码?求高手指点 从哪里下手 有遇到这情况的吗?

网友:
查5VDUAL转换电路,一般由12V输入,再由LM324或LM393和几个MOS管控制转换,重点查比较器和MOS,是否坏。。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呀!这里的5V是ATX电源直接给的!

网友:
会看电路图就好修老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输出的5V吧,高这么多就算跑码也不会用的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