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S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4-08-28):
联想E420S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开机进BIOS都能正常使用。。。USB外接正常,,进U盘PE系统也不能用,,重做过系统一样,,请教一下这个会是什么问提。。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还是EC的问题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dell的上网本和你的现象一样。到现在没弄好呢。估计可能是EC的问题。。懒得去换就没换

网友:
你试一下,用USB鼠标换一下这2个的驱动试下。

网友:
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