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为什么重复下载一个东西,却扣两次的积分,请管理员说说吧

楼主(2014-08-28):
下午下了个PDF文件,刚才在加还是下这个文件,不过换了地方换了电脑换了宽带,,却又再次扣分,这个请管理员说说看是为什么呢?难道现在下同一个文件多下一次就多扣一次的分吗?

网友A:
现在可能打算提高收入吧.搞了一个下载分兑换实物活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分的价值,且以前下载一个是扣2分.现在却扣5分.唉

网友B:
你有没有相关截图呢,或者是否确定你下载的是同一个帖子的资料?有下载的话会有下载记录,不会重复扣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相关截图呢,或者是否确定你下载的是同一个帖子的资料?有下载的话会有下载记录,不会重复扣分

我下的是黄版主发的这个 里面的PDF文件,昨天下在这个电脑,晚上回去家里下在家里的电脑又扣了分,你看下我下载记录里不就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能打算提高收入吧.搞了一个下载分兑换实物活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分的价值,且以前下载一个是扣2分.现在 ...

下载分5分已经施行很久了,这位会员应该很久没有来论坛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下的是黄版主发的这个里面的PDF文件,昨天下在这个电脑,晚上回去家里下在家里的电脑又扣了分,你看下 ...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下载记录,但是我有测试了,连续下载了两次只是第一次扣了分第二次没有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下载记录,但是我有测试了,连续下载了两次指是第一次扣了分第二次没有扣。

你用同个帐号,上不同的电脑试试,或者隔天试试,就能知道了,我也是给扣过2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同个帐号,上不同的电脑试试,或者隔天试试,就能知道了,我也是给扣过2次

是的,我刚刚换了浏览器确实是这样。只能下次下载了就记得保存好吧,不要重复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刚刚换了浏览器确实是这样。只能下次下载了就记得保存好吧,不要重复下载了

小唐姐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提醒管理改一下。

网友:
我做下说明:刚才又再次使用几个浏览器试了几次,扣分的只有一次即9楼回复发现扣分的,是因为使用了搜狗高速下载工具导致的。这是我的失误希望大家下次下载时注意!
论坛很早之前就做了功能升级,专门有一个数据表,记录24小时之内的下载记录。
所以:
1、24小时之内,同一ID对同一附件下载是不扣分的。
2、请用IE浏览器下载,不要调用其他下载工具!各种下载工具我们没法全面测试,如果是用下载工具扣分,我们不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下载记录,但是我有测试了,连续下载了两次只是第一次扣了分第二次没有扣。

请注意看2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能打算提高收入吧.搞了一个下载分兑换实物活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分的价值,且以前下载一个是扣2分.现在 ...

以小人之心。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能打算提高收入吧.搞了一个下载分兑换实物活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分的价值,且以前下载一个是扣2分.现在 ...

人家直接关闭了积分兑换不好么/ 增加个毛的收入 / 关闭积分兑换得减少多少支出?/ 自己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直接关闭了积分兑换不好么/ 增加个毛的收入 / 关闭积分兑换得减少多少支出?/ 自己算算

    还是这位仁兄想的周到啊,

网友:
不会吧???  我就用搜狗浏览器下载  都很长时间了  我说我的分怎么没的那没么快呢

网友:
这个事情没注意过  表示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能打算提高收入吧.搞了一个下载分兑换实物活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分的价值,且以前下载一个是扣2分.现在 ...

其实也挺好的,双赢啊,虽说这也是在变向的卖产品,搞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