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110进水机快速修复!

楼主(2014-08-28):
说说今天修的N5110 版号没记,只记得I5的CPU 57的PCH 过程中拍了几张照片,传给大家。
客户说进过水造成的按开关没反应,既然进过水那就不测电流了,直接拆开观察看下图

用牙刷蘸酒精三下五除二刷干净(下图)

在测几个主要电感无短路的地方,现在可以放心上电!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3掉回待机
目测内存供电51216进水比较严重,先不动芯片,测1.5输出的激放电阻为PR4605阻值1M以上,直接更换.

上电跳变正常,装上硬盘开机进系统,放音乐正常歌曲中加杂找一股电流的持续不断怪音。细听声音分别从喇叭和无线网卡处发出,更换无线模块在开机测试,声音正常了,但电脑关机以后电流还在1A左右且电源指示灯亮,风扇一直转。看来电脑现在的状态就关不了机了。

一看是57的桥,直接断电拔掉纽扣电池,用风枪对了晶体20秒,在开机关机电流下到正常的0.009 完美秒杀!

反复测试都正常。

网友A:
直接断电拔掉纽扣电池,用风枪对了晶体20秒,在开机关机电流下到正常的0.009 完美秒杀!- 这样也行啊,以前都是刷BIOS.

网友:
你这个进水不严重,烧的不厉害哈。

网友:
直接断电拔掉纽扣电池,用风枪对了晶体20秒???

网友:
吹了20秒 干什么桥虚焊?

网友:
楼主说“用风枪对了晶体20秒”,是加焊了PCH?

网友:
你又中奖了,,

网友:
运气这么好,不会吧

网友:
运气是有点好啊。。。

网友:
看来只要找到问题就好决绝了

网友B:
个人觉得会返修,首先桥进水,你这样处理最多当时可以,时间久了,会腐蚀,导致机器开不了机。个人遇到这样问题,基本是先给桥加热,然后往里面灌洗板水,反复几次,最后加焊膏焊接一下。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进水的都修的这么厉害,哎。。。

网友:
进的水这么厉害了!!

网友:
这几天老是遇到进水后处理不当,腐蚀更严重的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会返修,首先桥进水,你这样处理最多当时可以,时间久了,会腐蚀,导致机器开不了机。个人遇到这样 ...

修过几个目前还没有返修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电拔掉纽扣电池,用风枪对了晶体20秒,在开机关机电流下到正常的0.009 完美秒杀!- 这样也行啊,以前 ...

进水的机子很难去想BIOS有问题。

网友:
LZ这么一个进水机器。就一个电阻。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