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4-08-29):
  一台G430的机器,板号LA-4211P的,接到的时候是不触发的,拆完机发现进水了,用洗板水洗洗刷刷,刷干净后看到进水位置电容腐蚀,打值对地短路,直接拆掉后不短路了,插上电测得待机3V,5V正常,然后触发,亮机,心里高兴啊,进水板还挺好修的嘛,立马装机,装好之后,插上电源,哎呦,这待机怎么变成0.358了,貌似不对啊,以为是电池充电,不管他,按下开关,上电居然也直到0.38多,郁闷了,拆掉电池,发现上电正常,更换电池也是不能上电,好吧,再继续拆下来看看吧,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发现都没异常,因为进水的地方时5V的二级转换管子,发现没电压,继续测得EC没有发出SUSP#,想了一下,用电源可以开机,应该跟这些东西没关系,之后主要查电源那一块,发现单用电池也不能上电,保隔也没有问题,单插电池,开关针没电压,查到D5的二脚到PR74断线,飞线开关针10V左右,换掉D6稳压二极管后,开关针3.3V正常,3V,5V待机出来了,还是不能触发,于是查电池的3、4、5发现都是到EC的,3、5脚都有电压,4脚没有,在测到4脚到R293断线,又飞了一根线之后电压出来了,3、4脚都有5V,然后电池就能开机,插上电源和电池也都可以了,写的啰嗦了一点,就不配图了,大家看看就好了,谁能解答一下3、4、5脚是干嘛用的,修的时候只是感觉应该有电压才查到的。。。

网友A:
进水机的逻辑电路是错误的,只有把所有断线补齐了才能是正常逻辑。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么麻烦都修好了,赞一下

网友B:
写的还行 挺好应该是EC的DAT和CLK的事吧

网友:
学习了, 观望下

网友C:
我的是触发不上电,不图纸,换了EC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的还行 挺好应该是EC的DAT和CLK的事吧

对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信号给EC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的逻辑电路是错误的,只有把所有断线补齐了才能是正常逻辑。

刚开始没上电池,单用电源可以触发,所以就没去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触发不上电,不图纸,换了EC还是一样

图纸给你吧

G430 LA-4211P.pdf

网友D:
楼主这样发贴的习惯可不太好,你要配图说明才能让大家学习到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发贴的习惯可不太好,你要配图说明才能让大家学习到东西啊

也不能这样说啊,图纸我传上去了,老是字节看图片,不自己分析没什么用的, 就算这次修到跟我一样的修好了,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不一定有思路查

网友:
各位大神,下次注意,一定配图发帖可好?

网友:
学习拉!!积累中!

网友:
s楼主修的 不错,但理论 不怎么好。我就理论学得还可以 刚修几天还是修不好机。电池那几根线 是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 EC来说读电池的

网友:
修进水的不紧要 理论 过关 还要洗心

网友:
很牛很牛的啊。楼主飞了好多线呢

网友:
没图纸一团雾的!

网友:
果然很艰难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