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intel 独显

楼主(2014-08-29):
       忙一天了,不想加夜班了。现在有个B460 INTEL 集显的本子,刚拿来时不亮,搞了下内存,亮了,以为捡便宜了。单接电源和单接电池都可以进系统,两个一起接桌面出现一个小箭头时死机,最后搞得单接电池也死,哎,干脆拆下来吧,拆下后电源头接口烧糊了,北桥还被人加焊过。现在开机电流1.5掉电,开机风扇猛转一下,再猛转一下,1.5A掉电
       这个本子明天早上保证什么都不修,搞下内存,拔下CMOS电池,又可以正常开机。多试几下又不行。我考虑的是修隔保电路还是搞北桥。 给点建议吧大家,

网友:
是不是沉下去了啊。顶一下.

网友:
这种跟保护隔离没有关系的。

网友:
充放电路容易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可以看下充电芯片是不是不良 了

网友:
重点查充放电芯片

网友:
我想也是查充放电,但是上家加焊了北桥,把我搞晕了,呵

网友:
直接把充电芯片拆了不用电池了应该可以吧

网友:
拆了应该不过隔保,不开机的情况下,接电源可以正常跟电池充电哩,要修充电电路吗

网友:
这个和充电电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可以换一下充电芯片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比较像 ,有时司机有时正常

网友:
楼主。换下 那个铁管和CPU 供电芯片。。试试看。。

网友(2014-10-15):
我的也是  这样 不知道你的好了没有????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铁壳上管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