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暗屏改板

楼主(2014-08-29):
一台MacBook Pro 暗屏,升压芯片焊盘腐蚀,找了片led屏把升压芯片剪下来飞线好了,发现12V供电会屏不是很亮,后改为16v正常,缺陷不能调亮度,尽力了。
芯片
暗屏
调亮度
Mac

网友:
具体方法是,去掉原板升压芯片、升压二极管,把Led板接上16v供电,地,3.3v开启,然后得到得36v接到原版去掉得升压二极管接屏那端,其它六跟线短起来接升压板上六跟输出,可以短接六跟输出

网友:
能再讲详细点吗,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哈哈,这种修改我也有过!不过话说就算焊盘有腐蚀,你看点位图飞线啊,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是啊,直接修更好,改的还有缺陷

网友: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能再讲详细点吗

网友:
有时候维修的极限 改改条件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