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M7VMX 跑FB 小修

楼主(2014-08-29):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富士康M7VMX主板,说开机没显示!说拿给别人修过,没修好!一看散热片上还贴个加焊,估计别人修过,加焊过北桥!这个板还是比较少维修的NV+INTEL主板,单桥

于是,先上电,看看什么情况~~装上ATX,放上CPU,加上内存,触发,看到跑码了,结果才跑了两个码,卡在FB,而且喇叭报警

看到这个神奇的代码,当场就郁闷了,这代码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决定查阅上一个代码,发现上一个代码是B0,判断是内存这块问题,于是开始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主供电1.8V

参考电压0.9V正常

SPD供电发现无电压,于是断电打值,发现是无穷大,问题点找到了,SPD供电断线,测量了第2条内存槽,发现同样是SPD对地值无穷大

于是找到图纸查询,看看SPD供电是由哪里提供的,2代内存SPD供电是238,这款板的供电是3.3V

查询图纸发现,DIMM1是连接到一个R290的0欧电阻,DIMM2是连接到一个R291的0欧电阻

由于在这个位置,只能靠飞线来解决了

飞好后,上电,触发,机器正常跑码亮机,至此,维修完成

此板代码2D亮机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到现在还没维修的,你有图纸??上传上来~~~

网友B:
懂电路就是好修,想当年不懂电路,那个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到现在还没维修的,你有图纸??上传上来~~~

图纸已上传,还图纸还是徐总赞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电路就是好修,想当年不懂电路,那个惨啊!!

以前不懂电路都是乱修的,瞎猫碰死老鼠

网友C:
版主,有电路图怎么还用飞线啊,查图应该很快查出哪里断线!这样飞线还不如直接飞到ATX橙线,好固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电路图怎么还用飞线啊,查图应该很快查出哪里断线!这样飞线还不如直接飞到ATX橙线,好固定啊!!

已经查出哪里断了,但是没办法补,只能这样飞,因为刚好两个0欧电阻当保险,不然出问题会烧内存SPD的

网友:
这是给力啊,老师的思维太给力了,道道大路通光明,学习了,谢谢,多出给力图文。

网友:
赞一个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有电路图怎么还用飞线啊,查图应该很快查出哪里断线!这样飞线还不如直接飞到ATX橙线,好固定啊!!

这里可以从O欧电阻一端飞线到ATX橙线端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查出哪里断了,但是没办法补,只能这样飞,因为刚好两个0欧电阻当保险,不然出问题会烧内存SPD的

断线的地方是不是在内存VDDSPD引脚与R290 保险电阻一端 相连的线路部分呢?

网友:
这样飞线不是很美观,也不好销售哦。

网友E:
之前飞过好多个了,今天才想起来没有电阻下次再出事就是烧内存了,下次再飞中间连个保险电阻。

网友F:
技术真好。。。。。。。。。。我怎么学不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之前飞过好多个了,今天才想起来没有电阻下次再出事就是烧内存了,下次再飞中间连个保险电阻。

连接个保险电阻就是起到防止大电流烧掉内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连接个保险电阻就是起到防止大电流烧掉内存。

我以前就没想过飞线加保险,呵,又跟楼主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就没想过飞线加保险,呵,又跟楼主学一招

保险电阻以我个人所见都是应用于开关电源类型电路比较多。

网友:
修得很好,图片也很清晰,楼主费心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真好。。。。。。。。。。我怎么学不会啊

多看视频和课件就好了

网友:
思路正确啊,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个水平啊

网友:
王班技术就是好啊,努力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