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寸的LED的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4-08-29):
接到一台19寸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三星19寸的触摸LED液晶显示器,通电指示灯可以亮,接着显示三色标志,并可以移动,上面有英文字,应当是无信号输入的意思。当你接入信号后,却没有显示,是黑屏状态。偶尔可以有信号输入。但大部分是没有信号的。

网友:
总的来说:是LED升压部分没有问题,上网查了下,大部分都一致认为是该机的驱动程序出了问题,主要刷驱动就OK。但该机的驱动程序没有办法找到(型号随后补上,现在忘记了),我想到:利用原机的背光,驱动板就用万驱动板改上,装上图象一切正常,心中大喜。但没有过几分钟,就黑屏了,应当是我没有拆原来的CPU,而CPU发出待机信号。从上面的图可知,这是6条针插的LED升压方案,我测一下输出接口的电压:6.3,6.3,45,45,6.3,6.3(这组数据是在正常显示图象的情况下所测得的),接近接口的四个三极管的D极是6.3,6.3,6.3,6.3。后面四个三极管的D极是1.2。

网友:
第一个问题:如果要用回原来的升压,控制信号应当如何处理?还请大家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
后来我接着用平时的万能升压板改上,发现不能点亮,我问过这种万能升压板的极限电压是50-60V,而这个屏只要45V就可以点亮,而且能升压板在网网上标出是适用于15-24寸的。同时测一下电压:1.3,0.8,45,45,0.8,1.3(原机不亮机的压),对应的万能升板的电压是1.2,0,70,70,0,1.2。我感觉得这个供电有点高,有没有是因为电压高而进入保护状态?还是因为负极线的电压不对?

网友A:
第二个问题:LED的屏要点亮的话,是否一定要满足四个条件:供电,地,ON/OFF,ADJ?每组的负极线是否可以看成是ON/OFF,或者是ADJ?

网友:
三星通病了,把驱动板程序刷了。

网友:
LZ说了一大椎,还不如6楼兄弟的一句话,先把程序刷了再说

网友B:
三星有几款显示器 要注意 接信号不显示的话 调下接入模式 是自动还是别的 调下你就知道了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雷锋

网友:
三星有联网自动升级程序,可以联网刷的,找个好的显示器打开电脑上的三星升级程序,把程序放在第一画面,接上坏的显示器按下回车,等待几分钟就能自动刷好,搞不懂楼主何必拆开来刷呢?

网友:
好像搞麻烦了,三星的LED都有这通病,把那个25X40BV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一下就会好的,还可以用笔记本联网三星官网有升级的程序也能修复!

网友:
刷程序前先确定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最近雷击的也有!

网友:
还是想办法刷个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25x40bv  刷了就好了

网友:
把驱动板程序刷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热心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有几款显示器 要注意 接信号不显示的话 调下接入模式 是自动还是别的 调下你就知道了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

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个输入的模式,我调回PC(有时是AV,我觉得有些怀二:都没有AV接口,为什么会有AV模式)都可以正常显示,但后来不行了

网友:
通病啊 ,三星这个系列的

网友:
刷程序吧,三星有几款机器通病 接信号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LED的屏要点亮的话,是否一定要满足四个条件:供电,地,ON/OFF,ADJ?每组的负极线是否可以看 ...

ADJ可以不用接,ON/OFF一般都有标示吧。有时候标的BL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