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sw9sw9_mb_uma_1201没电压

楼主(2014-08-29):
神州sw9sw9_mb_uma_1201没电压  U45没有电压怎么修 啊                                                                                                    就是把这个芯片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兄弟们 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啊                                                                                                    神舟的机器就是比较难修,请教请教下

网友A:
SW9好像是广达的吧

网友:
说的是u35还是u45啊

网友B:
查查芯片的主供电 开启

网友:
没看到U45 啊。

网友:
你查一下VIN电源输入有没有5V左右的电压!看看开启信号EN有没有1V以上的电压,BYP这个信号不是太清楚,好像跟输出OUT有关吧,你看那两路电压正常不,哪路不正常,查哪路,若正常的话,就是U45坏了,换了就是!

网友C:
看3脚EN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是不会出0.75的

网友D: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9好像是广达的吧

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芯片的主供电 开启

NE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了

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3脚EN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是不会出0.75的

有电压了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一块。瞬间掉电啊/。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你到底说的是U45还是U35啊,排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检查一下机器的外围电路

网友:
能说下这是跟哪里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