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跑

楼主(2014-08-29):
我手上有一台联系B475是AMD的  把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CPU问题呢????                                                                                                    就是这种小CPU的  是不是他问题呢??

网友A:
看LZ的帖子就知道楼主维修使用三板斧 还是按时序检查维修吧

网友B:
首先你就应该先拿cpu试,各项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C:
问题描述不清楚。怎么帮你判断...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电流都不说完全等于没有说啊

网友:
楼主啊!麻烦你说详细点吗!待机电流多大啊!电流上到多少啊!你不说的话,即使想帮你也没根据啊!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期间电流有没跳变呢?故障说的不清楚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D:
联想BIOS喜欢坏  怎么不先刷而去做桥

网友:
查 RTC电路

网友:
这个CPU是焊在主板上的,请不要搞CPU先,写个BIOS试试看先再考虑CPU

网友:
主要看一下电流是怎么样的  先换一下内存 CPU  试试

网友:
看看那组电没出来啊

网友:
干南桥试试 不行再说

网友E:
独显的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台机CPU比较容易出事哦

网友:
zhe这款主板很少有CPU坏的。我修了不下20台。没有遇到一台CPU坏的。很多事桥

网友:
具体就是拉低VCCRTC这个电路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求高手来,原因是3V5V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Z的帖子就知道楼主维修使用三板斧 还是按时序检查维修吧

用示波器查信号啊

网友:
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电流跑到多少啊    有没有变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Z的帖子就知道楼主维修使用三板斧 还是按时序检查维修吧

没办法  我是新来没有多久的  所以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就应该先拿cpu试,各项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你不在现场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这个CPU是板载的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描述不清楚。怎么帮你判断...

就是不跑咯

网友:
电流跑1.37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BIOS喜欢坏  怎么不先刷而去做桥

BIOS我早就刷个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的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现在全部桥都给我搞过了,看来这主板没希望了

网友:
期待结果。。。。修好了   发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