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效电阻的换算求帮助谢谢了

楼主(2014-08-29):
本人不是学电子专业的.电子基础没有,在网上看了还是不能理解,才来论坛求助。请详细解说谢谢高手。
1:这两个电路怎么求等效是阻

2:下面那个图红色框里的电路求A.B两点间的等效电阻。绿色那个电路求A.B两点间的等效电容。

网友:
交流电也可以通过线圈,但是线圈的电感对交流电有阻碍作用,这个阻碍叫做感抗。交流电越难以通过线圈,说明电感量越大,电感的阻碍作用就越大;交流电的频率高,也难以通过线圈,电感的阻碍作用也大。实验证明,感抗和电感成正比,和频率也成正比。如果感抗用XL表示,电感用L表示,频率用f表示,那么  XL= 2πfL  感抗的单位是欧。知道了交流电的频率f和线圈的电感L,就可以用上式把感抗计算出来。答案补充
将电容器接入交流电路中时,由于电容器的不断充电、放电,所以电容器极板上所带电荷对定向移动的电荷具有阻碍作用,物理学上把这种阻碍作用称为容抗,用字母Xc表示。  交流电是能够通过电容的,但是将电容器接入交流电路中时,由于电容器的不断充电、放电,所以电容器极板上所带电荷对定向移动的电荷具有阻碍作用,物理学上把这种阻碍作用称为容抗,用字母Xc表示。所以电容对交流电仍然有阻碍作用。电容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叫做容抗。电容量大,交流电容易通过电容,说明电容量大,电容的阻碍作用小;交流电的频率高,交流电也容易通过电容,说明频率高,电容的阻碍作用也小。实验证明,容抗和电容成反比,和频率也成反比。如果容抗用XC表示,电容用C表示,频率用f表示,那么  XC=1/(2πfC)  容抗的单位是欧姆。知道了交流电的频率f和电容C,就可以用上式把容抗计算出来。

网友:
1/Z=1/R-1/Xc+1/XL
Z=1/根号下((1/R)^2+(1/XL-1/Xc)^2)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予渔,公式都给你咯,算算吧!

网友:
问题2的等效电阻,是中学的电学知识,

网友:
题:R总=R+XC(容抗)
题2:R总=R+XL(感抗)
题3:说难不难,说简单比较头痛。先算出两个并联电阻即,支路1:R总1=(r1+r2)/(r1*r2)
     第二步再算出与其串联的电阻,R总2=(r1+r2)/(r1*r2)+R
     第三步再算出并联的电阻(相对于输出是并联)根据上面的并联公式即可。
容搞,感抗上面网也经回答了。这种题在实际应用中关健是取点位。就是也知电压,电阻的情况
下,求B点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