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独显板 连续两声报警

楼主(2014-08-29):
如题ELL M5010独显板 开机滴滴两声报警    不间断报警 开机上电电流跑1.5左右,没跞变, 有谁修过是哪里问题? 换过U 一样,各点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2016-07-24):
2声应该是内存不过

网友A:
内存没有过吧,但这个机爱北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有过吧,但这个机爱北桥出问题

z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2018-12-13):
我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kaixin:

网友:
测量下内存的总线波形看一下 还有LPC总线

网友: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笔记本)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