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G43+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4-08-29):
         昴达G43+开机后不定时关机。内存、CPU确定没有任何问题,I/O芯片(83627DHG-P)、时钟芯片(RTM875T-531)都替换过,串口芯片(75232)已摘除,故障依旧,恳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分享一下您们建议或以往的经验,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4-9-1 15:33):
此板已修复,具体过程请见本人在后面的跟贴。

网友A:
你检查一下Rsmrst,好像看到过这个电压值偏低会不定时掉电,CMOS电路也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压偏低的

网友B:
看下内在边上的比较器有没有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Rsmrst,好像看到过这个电压值偏低会不定时掉电,CMOS电路也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压偏低的

刚才量了一下,待机状态是5V,开机后为0.03V。请教您再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内在边上的比较器有没有不良

请问您所说的是不是内存旁边,这个板的内存供电芯片是PF6321驱动的。请问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查看温控芯片,这是不定时关机的主犯!!

网友:
这款主板应该没有温控,如果有温控的话,也应该是集成在I/O中才对,我已经替换过I/O了,故障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温控芯片,这是不定时关机的主犯!!

这款主板应该没有温控,

网友:
换了IO不行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该板的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定时关机,目前测到3.3V和5V供电都偏低,分别为2.98V和4.54V。CPU周围的4V/680的6个电容都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今天这快板修好了吗?

网友D:
是不是RT8802A 的CPU供电管理,是的话,查一下12脚的DVD电压

网友:
是不是跟桥有关系  不定时关机难修  换主板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RT8802A 的CPU供电管理,是的话,查一下12脚的DVD电压

供电芯片是RT8802+BD=

网友F:
确实太难得叫客户换板了,花太多时间在上面没意思,换下来的板自己再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太难得叫客户换板了,花太多时间在上面没意思,换下来的板自己再慢慢研究

有道理,只是我这有两三个同样故障同样型号的板,想放弃有点可惜了,毕竟已经下了很多功夫。有时间一定要继续研究。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芯片是RT8802+B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922-1-1.html
RT8802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么

网友:
其他的都试过了,只能整桥了

网友:
测哈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此板已修复,在此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无私的分享,特别感谢第18楼:明天电脑(MT),是他的推荐才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将修复的过程陈述如下:
       得到了提示,量12脚电压(7.21)明显不对,因此走RT8802A第12脚线路,到R770(代号912,阻值应为9k)、R573(代码05B,阻值应为:1.1K)是相通(参考图示)
果断先焊下R770,量阻值为无穷大,在料板找到同样的电阻替换上去。开机正常,运行了2个多小时,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主板修好了嚒!!!!11

网友:
我有两张一样故障,看下可以搞定不

网友D:
一开始就跟你说 Rt8802A 的DVD脚

网友:
查查8802的IC   12脚,要有1点多伏的电压,如果没有,有两个想通的电阻换了就行

网友:
好有意志的维修 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就跟你说 Rt8802A 的DVD脚

是的,是我自己比较粗心,没有留意到,谢谢您的无私分享!